一台航加电源带载烧494和其中一推动管,求解

楼主(2011-09-27):
待机494的12脚有24-25V电压,高了吗?每次烧的都是连11脚的这只摧动管,11脚也烧短路了,两只推动管的偏置电阻都正常,原电路设计8脚无对地的1K电阻,11脚有。短接空载时,8、11脚电压差不多2V左右,这只电源换了494和推动管后,带电脑能点亮,但在XP滚动条后重起,进不了桌面,安全模式也一样。难道推动变压器坏了?

网友:
推动管用的是1815,烧的都是eb结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两脚的负载不平衡(8脚和11脚)/要查初级开关管(13007等)基极电路阻容。还有一个要留意的就是要查两大电容的均压电阻/。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部分,是否电压不稳超高了。

网友:
经检查,两只13007的CE极电相差很大,一只是30~50V,另一只-500~-700,是不是表有问题,我用的是垃圾表,换13007及CE极间的二极管,还是一样,两只大电容电压一致,132V左右,三极管和二极管都换了,基极阻容值也都正常啊,现在唯一怀疑就是摧动变压器了,这东西也会坏吗?

网友:
推动变压器这东西奶少坏?

网友:
24、25伏的电压太高了,是不是副电源电源有问题。

网友:
“两只大电容电压一致,132V左右?”大电解电容检查了没有?13007的基极电容性能测量一下。最好换新的。

网友:
大电解电压高的时候有136V,这个是随市电变化的吧(+300V电压测量有300V,为啥比每只电容上的电压和要高呢?),13007基极有两只50V10UF的小电解,拆下测量一个8.4U,一个9.1U,这也算正常的吧,装回去了
昨晚又在研究,在一次短接绿线的是候又烧了一片494,只剩下最后一片494了,再烧就没的换了,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是否工作正常?其输出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