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个别键不好使和主板有关系吗?

楼主(2011-09-27):
笔记本键盘个别键不好使和主板有关系吗?和键盘插座有关系吗?

网友:
不一定的  只能去排除   键盘主板都有可能性的

网友:
刚给顾客在网上发的一块板子,之前是电压高,电源适配器,内存,主板,全烧了,全部更换后发现几个键子不好使,不知道是键盘的事还是主板有问题,用户说之前没事,也没遇到过,这种坏法的啊!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不就知晓了,原来电压高会不会也影响到键盘了,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键盘线,曹子都擦一下,不行一般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怀疑的,发了个键盘,明天试试看,

网友:
找个匹配的键盘换个试下就知道了。这种问题很难说的。最好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个别的键不能用,个人认为是键盘,坏,你想啊,主板的话,那会好几个相关的键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