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负载上的数据线是通往北桥的吗?

楼主(2011-09-27):
如题。
比如775的假负载,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如果阻值不正常,是不是就是北桥坏了?
cpu

网友:
有到内存到北桥到

网友:
机本上是那样的了哦,但是我没有试过,以前听他们说过的,

网友:
有部分到北桥

网友(2014-11-17):
北桥是管理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