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AY] GATEWAY W350I触发后有3V没5V奇怪问题,有图纸

楼主(2011-09-27):
(图片)

网友(点评):
看了{维修经验}就进来了,好了吗,是桥吧、??

网友:
3,5V没有的话逮着供电部分修

网友: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南桥,要有南桥的话就先换上试试了,就是请高手再确认一下,我就订南桥了.

网友:
SLP-S3
这个信号电压正常是3.3V,但这个板子是2.2V-3.3V来回跳变,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南桥也换过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搞了,最近也挺烦的,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我手头有块主板和你的差不多,也是W350I的,但我的是960芯片组的,待机0。01,这主板待机有3V没5V是正常的,要触发后才有5V的

网友:
会不会是5V供电正常 5V供电IC发出一个PG  然后发出你说的S3 S4S5 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