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系统装上去用几天就崩溃

楼主(2011-09-27):
系统装上去用几天就崩溃   已经装了好几个系统了  都还是老样子 10天内必定崩溃

120G的硬盘    具体就是用一蛋时间系统就会出现无限重启得情况  但重装系统也能重装

网友:
检查内存和硬盘

网友A:
先换个硬盘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硬盘试试看吧

我勒个去  那得试到什么时候

网友:
你说的崩溃是什么意思,蓝屏还是直接就不能进系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把问题说清楚点  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吗  这个谁都知道  这次给他装好系统  装个冰点  然后在过10天试试  有些客户10天把系统搞坏是很正常的。

装个冰点,每次还原,看系统还坏

网友:
换win7试下。。。。

网友:
既然是笔记本,散热是个大问题,拷机看看温度是否上去了。

网友C:
一般硬盘有问题都是蓝屏和死机,内存有问题是蓝屏、死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硬盘有问题都是蓝屏和死机,内存有问题是蓝屏、死机、重启

哦,原来是这样,说实话,我对软问题一点都不懂

网友:
主板的问题不大,,,

网友:
正在检查内存中.......

网友:
你应该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不行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把问题说清楚点  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吗  这个谁都知道  这次给他装好系统  装个冰点  然后在过10 ...

这位帅哥说得有理呀!10天内什么系统中毒都有呀!

网友:
检查内存,硬盘。有可能是这两个坏了

网友:
如硬件有问题不需要10天的,安装个完整系统烤机,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 主要搞软件方面 主板是没有问题的最少没有碰到过

网友:
换硬盘 不行换内存 再不行 修主板

网友:
把硬盘清零重装。换东西。

网友:
内存 硬盘一起换掉。再崩再想办法吧!

网友:
不会是客户更新了系统补丁了吧?我觉得还是这个顾客软件使用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换个硬盘试试吧 还看哈是不是客户自己把系统搞坏了

网友:
感觉还是硬盘。。

网友:
主板问题不太可能,换内存和硬盘试试,不稳定的话,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楼主只有先换了硬盘和内存让客户回去用,看用的情况再定。

网友:
我们 装系统都是不保的

网友:
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