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PLUS诊断卡过内存后到显卡处断电。

楼主(2011-09-27):
M2N-MX SE PLUS通电就上电,诊断卡过内存后到显卡处断电。

以前总以为,华硕这样的板子,就是桥的问题,板子到手后,加焊了一下桥,依旧。
认真想想,也有BIOS引起的这样故障,于是把BIOS重写了一次,也依旧。
原来是认为电池没有或BIOS清空引起的通电就上电,后来发现,上电后再开机却不上电了,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IO的问题了。

原IO为IT8712F-S KXS   手头上没有,从料板上找了一只IT8712F-S IXS,装上之后,通电不自动加电了,开机C1.....26显示器也点亮了。自己挺开心。
望自己多加油,很新很新的手了,也就换个IO还行,望大虾不要笑我。

学习了

网友:
你不是换了一个IT8712F-A的吗?
  怎么说是换了一个IT8712F-S

网友:
楼主比起我来要好多了 我现在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践都还没有开始呢!有人愿意教的情加我QQ56257101  感激不尽

网友:
除了桥没技术,其他芯片的焊接技术勉勉强强过得去了

网友:
从一开始楼主的维修思路就错了,一般自动通电首先怀疑IO,刷BIOS更是离谱,且IT8712F-S 的IO芯片损坏的较多,一般都是不加电,或者自动加电掉电,或发烫的较为多见,望楼主不要在犯此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