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主板短路不加电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1-09-27):
IBM T61 现象是主板大短路。拆开机器一看主板。主板在别的地方修的太严重了。很多芯片全都动过。不管了。先找短路点。发现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肯定不正常。先加电烧一下。发现一场管发烫很历害。且看的出这管子有被动过。现下下来看看。靠。现象一样。继续找。最后发现是北桥反面的一个MAX1540E微热。拆下后。5V电感阻碍值正常了。通电也不短路了。但待机不正常。只有0。001A。测量3  5V 都没有。先看看U61有没有得到主供电。测59脚果然没有。拔掉电源。先测测59脚对地阻值。发现为1欧。很明显短路了。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某个信号或某个供电没有。先应该测测它的对地阻值。U61的主供电短路。电流却只有0。001A。说明U61主供电保险肯定烧坏了。拆下U61后测得59却对地阻值正常了。马上找一个芯片换上去。再把已烧坏的保险换上。通电后电流还是0。001。很是郁闷。还是没3V和5V

看来得看图纸往下修了。先是U61得到主供电后开始工件。输出VCC3SW给PM7这部分是正常的了。再看看3V和5V控制芯片。T61的3V和5V控制芯片是MAX17003。

测得21脚主供电和20脚的VL线性电压正常。但第5脚和第6脚的ON3ON5开起电压没有。
ON3ON5是由PM7的第76脚输出M1ON得到的。而实测没有电压。且76脚对地阻值也很正常。说明PM7没有工件。得再看看PM7了。 PM7的工作条件-extpwrVL5VCC3SW =>-extpwr_PMH6 =>M1_ONM2。现在是VL5VCC3SW都正常。就是-EXTPWR没有。—EXTPWR是由MAX8765输出的。说明MAX8765没有正常工件。再看看MAX8765
当插上电源适配器时,20V 经过保险F 后更名为DOCK-PWR20_F,此电压分成三路:
      一路至保护隔离管 Q34

      第二路经 D39、R227 供至 MAX8765 的 DCIN,实测发现DCIN没有20V电压。只有1V多。现测D39有20V。再测R227阻值无穷大。R227实际应该是20欧。换了一上20欧上去。能加电了。上上CPU和内存。看电流跳变。应该是亮了。接上屏试试。一接屏。发现屏的指示灯都不亮。但还是能加电。再测一下屏的供电。发现屏供电保险烧了。哎。这板子问题还挺多的。接上屏再测测保险对地阻值。为0。最后发现高压板被改了。哎。修好高压板后。换了保险后。屏终于亮了。维修结束。有时候主板问题较多 。但只要不放弃。一步一步去修。很多主板还是会修好的

什么时候才能有楼主那么好的技术啊
这修板水平,可不是一般的,怎么加分啊?
收了多少大洋?有钱赚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写得很详细,很好教材

网友:
有图,分析的好啊

网友A:
图上看R584与R227是并联保险用,

R227坏了,那R584呢,少换一个怕以后不稳哟

网友:
分析的很对,对我这个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LZ  思路清晰,,,IBM的上电时序也都懂吧,有时间教小弟下

网友:
5V短路 直接就烧板  你不怕烧更多东西

网友B:
PM7的工作条件-extpwr、VL5、VCC3SW =>-extpwr_PMH6 =>M1_ON、M2。现在是VL5和VCC3SW都正常。就是-EXTPWR没有
z这句话我有好多疑问,您给说说您怎么a知道他的条件是这些呢?
还有没有3  5v怎么会有vl5   和vcc3sw呢?
求您给我说说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7的工作条件-extpwr、VL5、VCC3SW =>-extpwr_PMH6 =>M1_ON、M2。现在是VL5和VCC3SW都正常。就是-EXTPWR没 ...

—EXTPWR这个信号是告知PM7电源已经插入。是必须的。 VCC3SW是PM7的待机电压。也是必须的。
从图上看。—EXTPWR信号要有的话。VCC3SW和VL5是必须有的。所以三个缺一不可

网友:
LZ厉害啊,学习了,还没有修过IBM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R584与R227是并联保险用,

R227坏了,那R584呢,少换一个怕以后不稳哟

R227和R584我是同时换的。换了两个20欧。只是文章中没有说出来。你说的很好。如果少一个的确会不稳

网友(点评):
两个20欧并联不就是10欧嘛。。。。

网友:
学习学习好东西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哎 小弟 现在连电路图都还 看不懂悲剧啊。。。

网友:
LZ思路挺清晰的    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怎么学的笔记本,是在基地实地学的,还是远程班?

补充内容 (2011-9-28 15:27):
一定对T61的时序非常懂,能不能大概讲一下,谢谢

网友:
心细不怕问题多,只要有耐心还是能修出来的。楼主加油。

网友:
老手老手,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追根朔源,解决问题,佩服佩服。

网友:
二修板,几经波折,LZ还是搞定了,耐心和技术真是值得敬佩啊!

网友:
喜欢楼主的维修方法,分析电路让

网友:
对T6的上电时序很了解。。。。

网友C:
刚刚查了一下书和对照T61图纸,VL5电压应该就是就U41第20角LDO5.要产生LDO5电压只需要第21角IN主供电与第4角SHDN电压就会产生VL5电压,而3、5V电电压是有单元控制信号之后才产生的。vcc3sw电压是U61第59角与第57得到供电后由U61产生。比3、5V产生的要早。本人新手是查书并与自已的分析得出来的结论,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非常好

网友:
不错很有思路

网友:
没有大短路,还算是没有烧到大芯片,否则修起来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查了一下书和对照T61图纸,VL5电压应该就是就U41第20角LDO5.要产生LDO5电压只需要第21角IN主供电与第 ...

你说的是对的啊。但我说的跟你说的没有相撞啊。-extpwr、VL5、VCC3SW 。这三个信号。VCC3SW和VL5是最早就产生了。-EXTPWR是后产生的。我是说。这三个信号都有了之后。才会产生M1_ON. 把—EXTPWR写在前面了并不是代表。这个信号先出来。

网友:
楼主发的贴很有用,我下会遇到了这种问题就能自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R584与R227是并联保险用,

R227坏了,那R584呢,少换一个怕以后不稳哟

哥哥啊你看,r277坏了电压为什么不在r584过去呢?并联不是电压相等吗/zen怎么会过不去里?

网友:
时序分析非常牛逼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2016-10-14):
这种 老主板 ,我都怕

网友:
老板子我们都是直接换的,修的、着麻烦,板子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