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暗屏

楼主(2011-09-27):
已经确认灯管,高压,屏线都没问题了,是主板给高压供的5V电压没有出来,现在高压上1 和2角是0V 3角是3V  4和5角是0V(接地) 6和7角 是19V   现在我想从主板上飞5V的线到高压1和2角,是不是可以从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找个是5V的电压接到那个主板这头屏接口处通1角和2角的触点呢?那个高压1角和2角的电压是不是都是5V的?
我是新手,电路这方面不懂,往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有师傅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从屏上保险那接3V就好了

网友:
飞线看看能好不

网友:
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个1,2角到底是拉5V还是3V的电压,我也有点不敢动,接错的话会烧坏东西的吧

网友:
改根通用的

网友A:
通用的我也不会改啊

网友:
那你在学习下吧

网友:
我从屏线上接一个3V的电压到1,2脚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我也不会改啊

那你别上这问啊,还是找你师傅再教一下吧,再不懂它老人家会“”各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别上这问啊,还是找你师傅再教一下吧,再不懂它老人家会“”各辟“”的

呵呵,现在没师傅啊,我都是在自学

网友C:
不能随便拉啊,如果是信号5V,驱动能力很弱的,根本就用不了,可以跑一下电路,这个比较简单的啊,看这个5V在哪里过不来了,如果要拉线,也可以U口5V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随便拉啊,如果是信号5V,驱动能力很弱的,根本就用不了,可以跑一下电路,这个比较简单的啊,看这个5V ...

电路我看过了,好像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我也没有元件更换,所以我想找个捷径

网友D:
接好三根线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
把屏供电的3V 直接拉下来就好了

网友E:
你确定是五V吗,看看图纸瞅瞅吧,,,我见一机一二脚是主供电,十八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好三根线就好了,很简单

1,2,3脚都是3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是五V吗,看看图纸瞅瞅吧,,,我见一机一二脚是主供电,十八V,,,

我也不能确定是5V,18V肯定不是了,因为6,7脚已经是18.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能确定是5V,18V肯定不是了,因为6,7脚已经是18.5V了

没看清,,,嘿嘿,,找找图纸瞅瞅吧,,别人说的再多没有根据也可能是错的..

网友:
你的供电有了(18.5)GND有了,3v应该是亮度调节,这高压板应该还少一个5V的开启信号,就近找一个5v拉上去就可以,

网友:
已经好了,谢谢,我把高压条第3脚跟第2脚短接,屏就亮了,把2,3脚焊到一起了

网友:
你换个PT的4脚或3脚的高压 你1 2脚是0V就是地线  6 7脚就是19V供电 然后在它屏线上找到3.3V的开启电压直接给连到PT高压的中间点就OK了

网友:
我都改了好多的,有时候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没出来,本来是应该修主板的,顾客不想出钱。我就给他换通用的,省时,省力。

网友:
查屏供电    高压启动信号

网友:
一个19V一个3.3V一个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