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笔记本键盘鼠标用一会就不好用了

楼主(2011-09-27):
今天收到一个笔记本,tcl  k41型号键盘用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开始以为是键盘坏了,换了一个新的,用一会还是这样,请教一下前辈们,专家们。,什么情况啊。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谢谢

网友:
你 换系统 试下

网友:
先做个系统~~~~发现还有问题的话,就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测量USB到南桥电路,键盘你看下电路图是跟IO连还是南桥连

网友:
有USB键盘外接个看看,如果不行再看IO芯片和南桥.

网友:
谢谢前辈指点,我去试试看,好了会给你们留言啊

网友:
修好说一声,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简直是太难啦,最后没办法了,直接定了一个主板换了就好了。对不住大家了,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