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触摸板左右键不好使维修过程

楼主(2011-09-27):
HP DV2000触摸板左右键不好使维修过程
1.       该板子来的时候,是显卡问题,加焊OK
2.       但是修亮后,进系统后触摸板左右键不好使
3.       重新做系统后还是不好使,换触摸板后偶尔有好使,换回原来的也是这样的
4.       测量发现这些脚位到ec 于是焊了一下,好使一下又不好使了
5.       触摸板还好南桥有关,整体加热了一下,还不好使
6.       我把触模板,的排线电压测量了一下都有,我用镊子对地了一下发现ok
7.       看来是触摸板的问题,
8。我拆开触摸板如图
9。    我把按钮拆了 ,测量底板发现电压都有,
10。     断电后用刀片板按键下的铜板处理了一下
11。  加电测试,一切ok
原来是氧化问题啊  晕

网友:
换触摸板后偶尔有好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4439-1-1.html.

搞复杂了.应该能想到是开关不好

网友:
这个开关按着挺有有感的  没多想

网友A:
怎么不先考虑是接触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先考虑是接触的问题呢?

再换了触摸板后就排除了接触的问题

网友:
ibm的触摸板修的比较多  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
左右键不灵的情况在这机上见的特多,几乎都是建议客户买鼠标了事

网友:
这个也是2000的通病之一啊

网友:
修过两台是接口问题,加焊下就OK了,估计是一修哥,拆机忘记拔线扯松的

网友:
按键氧化这样处理能好一段时间,建议还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错,搞定了

您是女孩,女孩修电脑吗?

网友:
我一般遇见这样,,就给客户说坏个,,换新的把

网友:
还是要从简单的先排除啊

网友:
好多开关也是这种问题  拆开清理一下就好用了

网友:
发霉的最好还是换掉,以后可能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没有解决,先谢谢了,下次就会有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