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

楼主(2011-09-27):
开关灯能正常亮,黑屏   背光灯不亮

网友:
    没拆开吧?拆开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一般和驱动板没关系吧

网友:
先拆开,初步观察,初步测量,找不到问题再和大家讨论。

网友:
刚好我有时间,你加我QQ ,我在线给你修,

网友:
板子后面的贴片电阻 0.W.S 这三个应该可以通用吧 我查到有一个W不通

网友:
AL2017A液晶显示器,开机绿灯亮,无显示,拆开看到两个220UF,25V的电容鼓了,还有个稳压块40T03GP坏,上网一查这个是宏基的通病,在废815主板拆了一个个50N03接中间腿换上换两个拆机电容
参照宏基AL1916WA(两者电路板一模一样),还有个位号F200的标记为W的保险贴片一只,用细铜丝直连.(第一次没有换这个就点不亮)  和这个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