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72声卡认不到,没有办法了。求助。

楼主(2011-09-27):
ALC272声卡检测不到。供电正确,272和南桥都换成新的,还是检测不到啊。快修死了,求助下各位是师傅,附上图纸

网友:
测272的时钟与复位。REF

网友:
测量发往时钟的信号正不正常  之前遇到过时钟信号不正常 网卡不认的    你可以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
时钟、复位好像都是南桥供给的。我把南桥都干掉了。
   我打算刷下BIOS,如果再不行,我会崩溃的。

网友:
有时候小问题会迷惑人眼睛,换个系统说不定就好了,你装WIN7试试,我碰到过一个认不到声卡的,换了声卡,加焊南桥都不行,换了个系统就好了,特郁闷

网友:
   你换个  WINDOWS7  的 很多都是系统部行的  我都碰到过好多了

网友:
声卡问题我一直都觉得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啊

网友:
把BIOS回复一下出厂设置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AC97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WDS7我装过,AC97总线的阻值、信号都正常,修这个烂机我这几天都没有修好,堆了好多机子,客户又在催还给他了。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我修的机子中声卡电路一般的南桥很少坏,都是一些供电,电容电阻之类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