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1-09-27):
接到LG显示器(型号W2242TT),花屏,换驱动板,屏线无效,确定的屏问题。
怎样修呢?大家看看图
屏型号:LM220WE1
屏主芯片是:SW0616
升压芯片:MAX17077
各组电压,屏供电:4.9V     VGL:--5.1V,      VGH:31.6V,     VCOMC:5.2V,   VSTR:4.7V,    VDD:12V
图像有雪花一样,最上面有压缩的一条图像区

网友A:
如果屏正面左手方面,就是你最后一张图上,锣丝囗上面一组屏排线最边上几条连接线,用绝缘物轻压住后仍无变化的话,就不要查了,无修。屏玻板内部电路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正面左手方面,就是你最后一张图上,锣丝囗上面一组屏排线最边上几条连接线,用绝缘物轻压住后仍无变 ...

谢谢你的回复。屏玻板内部电路如果坏了,应该是屏画面3分之一处有问题啊。

网友A:
有区别的,一种是MOS连线部份蚀断开路性,一种是MOS大部击穿性。

网友B:
加焊下试试

网友C:
是不是最上面那一小截 图像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试试

用手按了,没有用。感觉不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最上面那一小截 图像正常?

不正常,要压缩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按了,没有用。感觉不是虚焊

加焊也不是很麻烦~~先加焊试试吧。、用手按谁都不确定能保障每一个焊点都链接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的,一种是MOS连线部份蚀断开路性,一种是MOS大部击穿性。

手按了没有用啊。会不会是主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E:
可以上个图就好了,谢谢分享。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上个图就好了,谢谢分享。

你要什么图?上面5个图片哦

网友:
无解........我也很想知道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购买了
屏主芯片:SW0616
升压芯片:MAX17077

货到了试试。购买MAX17077的原因是感觉负压太低
试过了给大家答案

网友:
呵呵,这个难呀

网友:
这个见的很少,以前我这也有一个,没有修。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屏,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请楼主找出问题原因,让我们受益多点。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模块坏了```

网友:
今天刚好也修到这么个屏,HP显示器用的也是LG22寸的屏,屏主芯片是:SW0616 升压芯片:MAX17077。升压芯片很烫,换过了不还是一样,屏主芯片据朋友告诉我他以前也换过不行,我查过升压芯片周围电路未见异常,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的故障而不是屏电路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的结果如何!!1

网友:
反对第一和第二点,同意第三点。像SW0616这样的芯片你都拖焊不了的话,那你就应该再学学焊接技术的啦。如果觉得可以试试,我愿意告诉关于焊接这些的芯片的经验。

网友(点评):
有好经验,就公布出来。不要说什么粘松香,用刀头加焊锡慢慢带走多余焊锡的话。你自己焊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芯片最终也没有修好。
总结一下,
1.这种主芯片,最好不要用烙铁拖焊,这种芯片脚太密了。焊锡分不开 ...

     之前疏忽了楼主上面说的已经换了芯片。换了芯片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要靠自己去再检查看看啦(我觉得不是屏周围那些芯片的问题是逻辑板的问题比较高一些,当然你可以触摸一下看看屏周围那些芯片有没有发烫的)。   大部分的芯片,如果要从板上取芯片下来那方法自然是选择用热风枪的,而焊接回去侧可以有多种方法,我主要说说的是用烙铁焊接回去的。首先用烙铁把焊盘上多余的焊锡和焊锡膏清理干净(为的是要焊盘平整,易于放好芯片本身),然后把芯片放在焊盘上对位,对位OK之后就可以给芯片的四角加上一些焊锡固定芯片,固定好芯片之后就可以用类似毛笔之类的东西往芯片的焊脚上拖加焊油,最后用烙铁拖焊。至于拖焊过程中产生的连锡和拖焊不动等,可能是你的烙铁头温度不够高或者是烙铁头不够平整等,而拖焊时是有两个位置可以选择放置烙铁头的,第一是芯片的脚位上面,第二就是焊盘本身。如果拖焊成功,那会在烙铁头离开芯片的位置产生很光亮连锡,这时可以用烙铁头把连锡带走,也可以选择使用吸锡线等。大体方法就是这样,具体要看经验来,而如果焊接的芯片类似CPU供电的ISL6566那样的芯片,则是先用风枪固定到板上,之后用烙铁拖焊,拖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芯片能够更好的跟主板焊盘更好的连接在一起。不管焊接什么芯片,拖焊的过程都不宜过长,也不可以让烙铁头停留在芯片脚位上。建议使用恒温烙铁。

网友:
楼主的结果如何  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
屏这块,在维修上很少有人上来分享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