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L60开机嘟嘟嘟三声就关机

楼主(2011-09-27):
这个月真的倒霉,接的机子都会无故有出现其它故障,今天接到一台三星PL60相机。在阳光下拍照会全白,黑夜正常。心想简单问题,不就快门排线断了吗,三星的通病,小心的拆机发现真的快门排线断了,找了一下没有排线,就把那断的排线拿出,然后就装好镜头放回相机,没有想一开机,相机就嘟嘟嘟叫了三声就关了。。。用2.7V电源去点电机,镜头伸出伸入都会卡一声响。。。

网友:
呵呵,小故障,只是没有装好!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头子很容易坏

网友:
装好。。原来把套筒伸出。。装上后组去,再装上机子里去就OK。。如果不伸出来装怎么样都是不认镜头。。伸出装了几次都OK

网友A:
没道理呀,我都是收回了再装回去,没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呀,我都是收回了再装回去,没出现此类问题

我也不知道。。。。有时装佳能的镜头也是伸出才装的好。。特别是A系统的取景窗如果不伸出就会拉动时会抖动,伸出装一切安好。。。

网友:
佳能带取景器的有的是要伸出才好装上取景器,]]

网友:
哦,原来是取景器没装好

网友:
三星的三声就是镜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