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代工的海尔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1-09-27):
今天同行那来一片精英代工的海尔主板说死机  嗨 上图

测一下是在这个画面就不动了

安Tab 后出现

键盘灯会亮 按会闪   按热重启可以重启  bios 论坛找的   还是一样  u和内存换过   求思路。。。

网友:
没跑码出来??

网友:
用替换法排查吧

网友:
把硬盘线去掉试下

网友:
换内存试下

网友:
查下vtt电压

网友:
把显示器上面报错的信息提供一下。。

网友:
最后一张图能不能上张大点的?

网友:
我昨天修过一个机器也是挡在自检画面,最后换了个电源就OK了。楼主不防试试

网友:
把BIOS放过电没?可以先放下电试下!

网友:
楼主已经刷过BIOS。。。不过看最后那张图还是感觉BIOS的问题大些,,,haier的机器个人感觉很烂唉,,,特别它有个HOME键恢复系统那玩意,,太难用了

网友:
你那最后一张图看不清楚,首先怀疑你的Bios是否正确。
同时不清楚你是否是去掉所有外围设备后进行测试的。

建议找个可靠的Bios版本刷上然后去掉所有外围设备测试下先。

网友:
就是没有可靠bios写    你有话发个来    就光板啊   声卡网卡 和coM口  都拆啦   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