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1420光驱不能用

楼主(2011-09-27):
DELL1420的机子,黑屏换了显卡,630的给他换了个635的上去,客户拿回去后第二天回来说光驱用不了,我一看进系统和进BIOS都认不到,怀疑光驱坏,换了个新光驱还是不行,有怀疑是飞USB5V线到风扇的问题,拆机把飞线拔掉,开机进BIOS能认到光驱了,退出BIOS之后,无论是进BIOS还是系统都人不到光驱,但触发之后在现在DELL LOGO那段时间按光驱可以弹出,跳过LOGO之后就没有一点反应了。拆下主板,触发量光驱供电MOS管,在开机显示LOGO那段时间有5v电压输出,跳过LOGO就没电压输出了。控制及也没电压了,输入极仍有电压,麻烦高手点拨下。

网友:
供电问题,检查下光驱传电电路

网友:
找到图纸,查看控制极的电路。控制不正常当然没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