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间ICS952803AF的PDF

楼主(2011-09-27):
精英760GX-M2 V:3.0无时钟。
时间晶振1.1-1.43,供电3.3
CPU无时钟信号。PCI时钟0.94.
淘宝了一个全新的。换还故障没变。

网友:
没人有吗?
经过我昨天跑了一晚上的线。总于发现是CPU地座虚焊,用刀头烙铁加焊。CPU时钟正常了1.25V。AGP时钟1.85应该也算正常吧。

可PCI从0.94降到0.6V更低了。不解。。。。。。。。。。。。。

时钟电路应该工作了,PCI到时钟就一个电阻,阻值正常。时钟输出就是0.6,时钟芯片换过了。。。为啥会样呢。。。。。

网友:
这板原来修过。时钟芯片在我换之前就被换过。》》》有人知道,这板原配是ICS952803A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