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接灯泡维修方法

楼主(2011-09-27):
有一长城的电源,拆开测量发现保险管发黑烧了,测量输入端的那四个整流二极管两端都有400左右,刚开始是换了一个保险上去,然后灯泡的两头接保险的两端,一通气就烧了,灯泡也闪了一下,后果把保险取下来,直接把灯泡接到保险的两端,不短接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灯是一直亮,短接起来也是一直亮,现在是想问一下大家,在测量电源有没有短路的情况下,需不需要接短接绿黑线?一直亮就代表是有短路对吧?闪一下就灭就代表正常没有短路了吗?像我这现象,是后级短路还是初级短路啊?我是个新手,想学学想电源,因为有好几个电源都是这种情况,一上保险就烧,能够修得好多好啊。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晕了,怎么换了新保险,还灯泡的两头接保险的两端?那灯泡还有什么用?

网友:
自己用电源做一条维修电源专用的电源线,把火线断开,串个灯泡进去就行了。

一直亮表示有短路,正常的是灯泡闪亮一下就灭掉,不用短接绿黑线,因为电源轻载,短接也没有用

网友:
      上保险在上灯泡,这个是你的失误呀!   基地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文章,去看看吧.....

网友:
灯泡接保险管两端不用接保险的,灯泡长亮就是短路。我修过几个电源估计是初级短路。

网友:
看看 后面的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桥堆(四个整流二极管) 还有由两个二极管组成三个脚的管子看看由没有短路,一般都是他们短路。

网友:
管子一般都加有散热片,很易得找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  前车之鉴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刚才简单测量一下几个管子(加有散热器的)三管全通,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坏了,还没有拆下测量过,

网友:
说得没错,不是那么接得。。

网友:
拆保险再接灯泡 常亮表示前级短路 零件需逐个检查

网友:
开关管最好拆下来测

网友:
拆下来再测一下,全通应该是坏的!

网友:
通电即烧保险,串灯长亮的电源:1.整流堆损坏。2.三个开关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