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不过内存 维修

楼主(2011-09-27):
第一次开机正常 没过多久开始有点花屏   关机再开 跑C3
  查的内存供电1.6都不到 呵呵 换点容吧 2个1000的换是一样的问题  关机后再次跑C3  :-(
内存控制器RT8105 这个板子上给南桥供电的控制器也是81

网友:
学习中,,顶一下。。。

hjq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枯木道长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悠澜客 -10

网友:
  供电正常下  排除信号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是因何原因换IO的。

网友:
是呀。楼主又不说下如果查到IO坏的!?
  翻看图纸明了了?
  有点不给力呀。

网友:
我下载看了下一知半解的 不是很明白 可能是我刚入门吧!不过还是得支持下楼主

网友:
晕呢   大家一定是都没看图纸吧
内存1.8的电压反馈给了内存控制器 同样分三路到了IO

分压的2个小电阻没找到 O(∩_∩)O~

断开到IO的电阻 主板复位不正常    io没产生  pow_ok这个信号 测量CPU没电压  DDR18 正常   应该是io不正常 拉低了内存的供电

   郁闷到了极点 就算我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不至于 扣分哦      像这样叫我们这些新手还怎样发言   真是觉得没面子  大家都是来学习的嘛  再高德高手也有修不好的板子  这样做真是打击我们新手发言的积极性   。。。钱几天刚刚充的100下载分  ~~~~(>_<)~~~~

网友:
你看一下图纸明了,我们糊涂了,楼主要讲细一点,这样参考的价值大些,也不枉费你的心意呀

网友:
      楼主,哥哥啊,你说你看了图纸,你换了IO就好了。你是啷个要换他啊,他哪里不好了。你跟我们讲清楚撒。不然我们啷个、小的他坏啦。

网友:
这个我们没实物,光听你这样说,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

网友:
楼主,我看了,图纸说去了 55 56 57,你认为他们正常的时候是 1.8,,,你断开电阻,,那他怎么跟PWR-OK信号有关系,CPU怎么连接一块了。没懂,麻烦你讲解一下   。。。

网友:
不过内存,换的IO解决问题?

网友:
没想到IO坏,会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我都看不明你在说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  正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2011-11-02):
好图呀。期待已久

网友:
传说中的PDF文件,下载来仔细看下!

网友:
密码不对呀。加密打不开呀

网友:
真的没明白,不过图纸收了

网友:
C3和I/O有关,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内存不过查VCC_DDR VTT_DDR VCC_SPD VREF 时钟 SMBUS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唯一有点价值的就是上传了图纸.

网友(2014-10-19):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图纸

网友:
这个图纸下载后LZ给的密码是不正确的。里面故障写的也是很含糊。感觉是在骗分。如果是清白请放出图纸的真实密码

网友:
我好奇的是,楼主发帖是不是被扣分了?

网友:
路过看了 一下 ,还不 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