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与206能互换吗?

楼主(2011-09-27):
请问大家406与206能互换吗?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上次换过不一样的可以  整流桥应该差不多的都可以把

网友:
频率特性 中频   电压都是最大电压都是11V的,可以换‘

网友:
应该可以,大多整流都能用的。

网友:
通用的 我每次都随便代换!

网友:
耐压,电流能满足,而且脚位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KBL406    600V   4A
KBP206G  600V   2A

参数在此   自己比较一下吧   前代后可以  后带前危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