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用电池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1-09-27):
此机器来的故障是加电无显示,拆开机器以后发现一根内存槽腐蚀坏掉。换掉以后OK了,后来就出现关机自动开机了。单用电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插上电源或者单用电源就正常。只是单用电池的时候关不了机!
BIOS电池正常,笔记本电池也是正常。换过系统同样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忘高手给点意见和建议

网友:
重点检查IO,南桥,,我一个SONY自动开机,然后自动关机。。最后换IO好的

网友A:
跑线路慢慢查会有收获的。

网友B:
我修过一台类似问题,是IBM R60的结果是-SHDN的一个上拉电阻100K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慢慢查会有收获的。

    跑跑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台类似问题,是IBM R60的结果是-SHDN的一个上拉电阻100K坏了

马上去看确认再说

网友:
经验不错,又学习到了一招。。。

pinpaixie -5 严禁灌水,还没解决你学到啥

网友:
南桥看看,大多数自动触发还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C:
你把开关板拿掉看还自动开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开关板拿掉看还自动开机不,,,,

好像不应该是键盘开关问题吧,如果是开关键盘问题应该不管用什么都不正常的呀。不过还是取下来试一试吧

网友:
楼主还没解决吗?我刚收到一个T60p,和你的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我没有搞,没时间啊。直接给客户说修不了,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