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些进来看看

楼主(2011-09-27):
今天修一个唯一的显示器    故障为不通电     打开测量  后级无输出  大电容有300V   开关管坏    换之    故障依旧     想到了电源管理芯片   一看是OB22689 、换之   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注意那些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查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搞清楚电源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是先弄清楚原理再下手吧
发现开关管坏了,换了开关管就完了吗?
源极对地电阻看了吗?
栅极电阻看了吗?
还有。。。。。。。。。。。。。。。。。
这是维修开关电源最基本的常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