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管修复电源电压不稳

楼主(2011-09-27):
开关电源如果输出电压不稳的情况下,可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解决,只要把稳压管的负极接到输出端,正极接光耦的1脚上,2脚接地(但就是要把原来的光耦1、2脚电路去掉。)

网友:
这样能行不?用什么型号的稳压管?

网友:
行不通,反馈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感觉行不通,除非找同一电压的稳压管吧才行吧

网友:
没有道理的,光偶与稳压管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稳压管只是有条件的输出稳定电压,光偶只是反馈回路的桥梁,它通过反馈给PWM芯片,控制开关管的开关频率.以便输出平稳的电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变压器副边取样电路损坏时,多少伏的电压就用多少伏的稳压管(减去光耦里发光二极管压降),以单只稳压管替代整个由TL431组成的常规取样。没试验过,想象抗冲击及精度应该不好。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还有道理,但是TL431稳压集成并不难找到,废弃的PC电源报废主板上都能找到,太普通的常用件了。

网友:
可以吗?没有试过。

网友:
楼主纯粹在误导初学者,光耦稳压是对次级电压取样,并跟431基准电压比较,将误差电压放大通过光耦控制初级。   如果去掉431,仅在光耦上接上稳压管,只是个最简陋原始的稳压方式,性能天地之差。

网友:
这样的方法本人不敢用,大家都说说到底行得通吗?

网友:
原里上也许能用,没试过,但即使5V是稳定了,那12V也不会稳的啊,而且这样也很浪费电能的。

网友:
光耦在电路中的作用就是稳压的,这样怎么行得通?

网友:
不太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估计没人愿意去试。

你有时间去拆TL431改电路,为什么就不能修原来的电源电路?

办法也不可能是万能的。也许只针对你这个机型。

网友:
感觉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