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96t 不跑马!急啊!!!

楼主(2011-09-27):
所有的供电全部正常,南桥北桥都做过,bios刷过,座子是插针的不容易虚汗,就是不跑马!怎么修啊??????求高手

网友:
什么东西都不要插,包括cpu,点一下看看,开机时按下巧

网友:
拿假负载放在板子上 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本人的问题已经解决,虽然五块儿现象一样,但是故障不一样!其中三块儿,刷bios,ok。另外两块做北桥搞定!哎,郁闷死啦,刚开始做桥的是bios坏的。刷bios的是桥坏的。可能是通病大家注意啊!

网友A:
{做桥的是bios坏的。刷bios的是桥坏的。}

你真是背到家了。所以说做桥之前先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桥的是bios坏的。刷bios的是桥坏的。}

你真是背到家了。所以说做桥之前先刷下BIOS。

是啊,最后也是绕很大的弯子呵呵,不过结果还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