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

楼主(2011-09-27):
全是纸上谈兵的,有没有配图结合说明头文字,详细说明一下改高压条的方法

网友(点评):
纸上谈兵!!!想学好你倒是买书买教材,基地有的是材料,就等免费午餐,天上掉馅饼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很郁闷啊。。。。。

网友:
只要接好以下4跟线就好了,VCC,GND,ADJ,BLON

网友:
VCC:供电
BLON:开启
ADJ:亮度
GND:地
一般是这样排列的,供电,地这样就不用说了吧。开启是一定要接的,如果亮度不用的话就把开启和亮度短接(我说的是在高压板上短接哦,千万不在笔记本上短接了)。
改高压条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 悠忽 我1年多。。。现在我也会改外接高压板了 。。。简单啊    首先你得懂点电路知识。。。

网友: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判断开启信号、亮度控制的方法?

网友:
其实都知道  4根线 主要看你自己专研不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找一张电路图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
你就是不想劳动就想获的成果的人.自己多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