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测量好坏的方法 及NP沟道的区分

楼主(2011-09-27):
台式机 场场效应管  和笔记本的 有区别?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9-28 08:54):
场效应管 测量好坏的方法 及NP沟道的区分

网友:
元件跟台式机笔记本无关

网友A:
原理都一样,只是笔记本的个头小些。

网友:
外形不一样  笔记本用的是8脚封装的

网友:
外观有点不一样,,不过内在都差不多,,它们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一样,只是笔记本的个头小些。

筆記本上的是小一些得。而臺式機就i大一些啊!

网友:
我对pc维修不熟,能否找些datasheet看

网友(2014-05-14):
Look a bit different, but almost all internal, they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网友:
笔记本用MOS管 的 N P 区分,我一般都看型号,最后的数字是偶数的大多为 N管,奇数的大多为 P管,当然也有例外的(但不多);复合管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