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R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1-09-27):
F8TR主板。。插电源待机0。15A,按开关后。变为0。16A。。。3  5V待机正常,,发现5VO转达5VS二级电压没有产生,,5VO  3 VO正常,,通过一个MOS管产生二级电压5VS 3VS    MOS控制极信号由P_+1.8VS_SWGATE控制,,,发现P_+1.8VS_SWGATE没有产生高电平,,不知道
P_+1.8VS_SWGATE是走哪里发出来的。。。求高手,,,电路图上找也不找到。。。

网友:
你待机都不正常了,还加电。没有用的 有短路 看是不是网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正常待机是好多呢。?

华硕一般待机在0.01~0.04之间

网友:
换EC  南桥

网友:
以前说:经验维修害死人
现在说:空空瞎修害死人{害死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