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档4A真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在线等前辈帮助

楼主(2011-09-27):
T41档4A真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显卡换过了~L9是1.5“U45  .  5 VCC1.8_V_PLL”1.8V  Q88控制是从EC过来的16V剩下的两个脚都是 3.3以上数据应该都正常吧~ 前辈们帮帮忙~~帮帮研究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CPU拿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拿掉?拿掉试什么啊?测电压么?小弟不明白说清楚点好么?谢谢拉~

跑到4A  不是短路了吗?  拿掉CPU看可短了  你是开机跑4A吗?还是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4A  不是短路了吗?  拿掉CPU看可短了  你是开机跑4A吗?还是没开机?

....不好意思我又没说清楚代码4A不过显卡~~显卡报警~

网友C:
这个问题 ,我修过T40  T41都有碰到过。之前修过一块,是跑码38.。结果修修。。也是跑4A。就跑不过啦。。。。。。

网友D: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

卡都被我换了一块了还是不行~~

网友:
确认应该是PCB板的问题 。板里面有断线。所以如果换显卡没好。那就不用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 ,我修过T40  T41都有碰到过。之前修过一块,是跑码38.。结果修修。。也是跑4A。就跑不过啦。。。 ...

最后解决了么??档4A以前遇到很多就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最后都是换的板子

网友:
4A的话就是显卡,别的不用想,估计是你显卡没做好或者有掉件的

网友E:
显卡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问题啊 ,

.....显卡换过 了 做了 N次 了 绝对不是显卡的问题~~我怀疑是板子上的 问题~~但是具体是哪里我也不清楚~~

网友F:
看一下显卡的晶振有没有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显卡的晶振有没有脱焊!!!

您 的意思是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G:
看看电流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看电流到多少

在0.66左右~有时候0.59

网友H:
我修过的T4系列跑4A 99.9%都是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的T4系列跑4A 99.9%都是显卡部分问题。

我以前修也是档4A修显卡就好。、现在不知道为什么4A怎么修就是不好~郁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0.66左右~有时候0.59

更换给1.5V的1845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换给1.5V的1845

应该是这个吧~~刚才马虎了没看点。、

网友:
看晶振是否起振,我以前碰到过,不小心把晶振控空焊了。

网友:
4A,挡显卡,你查查显卡各个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n您说的是L9的哪个1.5V?

恩是他 ,  我原来也修过 换过之后好了

网友:
北桥加焊下 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是他 ,  我原来也修过 换过之后好了

哦好的~~明天我试试

网友:
跑4A不一定是显卡问题,过不了内存也会跑4A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如果换过了,就要仔细的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总线,特别是总线,看是不是有断线,可以借助点位图查一下。

网友I:
显卡换过了。就不是显卡问题,换个显卡晶振,不行的话直接做北桥就好了。我们这里就维修的是IBM和HP 的你那个现象不知道遇到多少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空焊,加焊和换显卡不行,那就要测量显卡到北桥

网友:
量显卡到北桥数据电容的对地二极体看具体是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显卡要供电时钟复位都到齐才行  不家REF电压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换过了。就不是显卡问题,换个显卡晶振,不行的话直接做北桥就好了。我们这里就维修的是IBM和HP 的你那 ...

可是。。。。。北桥也换了。。。。。。。。。。。

网友J:
看看显卡焊盘是否掉点,要么主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显卡焊盘是否掉点,要么主板断线。

断的线我都接好了~哪个本本现在我放在一边了~~手上有别的本本要修~~闲着时候拿出来研究

网友K:
楼主:要是做显卡的时候显卡背面没掉件的话(最好找块板对照一下),可以换可PM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要是做显卡的时候显卡背面没掉件的话(最好找块板对照一下),可以换可PM芯片试试.

没有掉件的~~~我有好几块这样板子对照看了好多次~~好的等闲着我换下试试看

网友:
显卡换好没有     换板吧

网友:
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
看清楚了    是整个显卡部分电路,不单单是那个芯片。

网友:
显有供电吗,供电要正常才行哟

网友:
t40 t41 t42  跑码4A。看了很多文章,都说是显卡,和北桥的问题多。。在维修当中,修过北桥好的也有。修过显卡好的也有。。。如果北桥和显卡都换了还是跑4A。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不过在这几块当中,,,,兴运修好了一块。。。发现北桥焊点和主板有短线。。。。查到一个点结果修好啦。。。。我想总结一下修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PCB板有断线的可能。。。。所以这种情况。还是不要修啦。换板吧!!!!。估计这也是T4通病的其中一个吧!

网友:
4A  就是显卡测试不过,没有认到.

T40 测试点.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