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cpu 显卡 正常温度多少

楼主(2011-09-27):
hp v3000 cpu 显卡 正常温度多少?今天修个本子,10版的显卡,请问同行们,cpu和显卡的温度在多少内事正常的?
cpu是T2390
显卡是G86-630-A2

网友:
50度左右,正常。80度以下会有点卡。超过会保护了。

网友:
v3000的散热差

网友:
补充下 cpu80-83
显卡55-70

网友:
对于HP来说 一般 60度左右算正常吧

网友:
你下个鲁大师,测试下温度就可以了。一般显卡60度左右,相对HP来说的,其他品牌的50多度吧

网友:
正常啊,,,如果你是新的显卡的话温度在三十至四十几度,跑三D的话温度不会超过七十吧,,,如果你是耗损的话或用很久了,温度会在五十度以上,跑三D的话温度逼近八十度的样子,,,,,作个参考吧...

网友:
11年改良631显卡 上网温度显卡 62度左右。CPU也60左右。

网友:
630正常的话也在60多度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