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26C板载内存求助

楼主(2011-09-27):
帮忙看看那片颗粒有问题 256m 8片颗粒 颗粒型号K4H561638F-ZCB3  图小点 放大看下    还想问一下 K4H561638F-ZCB3  这种颗粒有什么代用的啊

网友:
不好说最后一两颗都有可能 找个16位宽的颗粒把最后一颗换掉看看 另外你在测试过程中首先爆红的位置在哪

网友:
首先红的是这个位置后面好像还有 但是很快就显示在这里了。还有16位宽的颗粒没找到 sony板载内存颗粒和其它的不同。

网友A:
不一定要一个型号的 实在不行老显卡上去找个ddr一代的显存  把最后一颗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一个型号的 实在不行老显卡上去找个ddr一代的显存  把最后一颗换了再说

这种sony的笔记本 板载内存是bga封装的 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