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示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1-09-27):
今天碰到一台很纠结的电脑,集成独立显卡都插上去 只显示集成的独立的显示不了 进BIOS后还原一下保存出来,又可以用了,重启又不行了,又只能插在集成显卡的上面才有显示 电池测试3V正常电压
显卡
电脑
独立显卡

网友:
那你干脆进系统里设置一下,显示属性,将桌面扩展到独显就是了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优先使用独立显卡还是板载显卡的选项的

网友:
是什么主板哦

网友:
应是杂牌的主板吧,有一些是兼容不好的,个别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进bios将显示设置为独立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