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7纯平,接上电出现自检先好提示,但是一接上主机就 ...
神州17纯平,接上电出现自检先好提示,但是一接上主机就是黑屏

楼主(2011-09-27):
有一台神州17纯平,接上电出现自检先好提示,但是一接上主机就是黑屏,提示没有了,显示待机状态,请 叫兄弟们下
黑屏

网友:
检查H、V信号是不是到了显示器的MCU。

网友:
不一定,我遇过显卡分辨率设置过高的。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不是分辨率 的事 我有两太17的 分辨率调到最低了,那个能亮,神舟的点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