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装上无线网卡进系统声卡硬件驱动就不认

楼主(2011-09-27):
ibm x30装上无线网卡进系统声卡硬件驱动就不认 没声音 不装声卡一切正常 装上无线网卡后声卡驱动设备认也认不到但是无线网卡还是可以用的   想换了无线网卡试试报1802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是不是有冲突,刷之前进BIOS看看设置有没有错误

网友:
怎么设置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