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一下就黑屏了,再开闪一下又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1-09-27):
显示器闪一下就黑屏了 有两大原因 1 高压板坏 2灯管坏

灯管坏就就换灯管。这里只讲高压板坏。
高压板常坏的元件有
1:高压升压MOS管  测量MOS管脚之间电阻有小于 0的为MOS管坏
2:滤波电容:鼓包为坏:
3:升压变压器 测量次级 电阻在 400到1000欧之间 且两个变压器或多个变压器的阻值应一至。

网友A:
一般灯管坏的话,症状也是闪一下就黑屏吗?好像一般都是不显示吧。

网友(点评):
灯管坏一般就是闪一下才灭

网友:
那就看灯管坏到什么程度了,如果灯管完全烧断了那肯定是不会闪的啊!

网友:
灯管坏也有一闪就灭的,一般灯管都是一端绝缘被击穿对外壳打火短路,只要用热缩管多套几成就行。

网友:
楼主不仿更换高压板或者改高压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管子坏了一个的话会保护,所以会闪一下黑屏的。

网友:
努力升级

网友:
灯管坏了,用手电照会有暗影!

网友:
初学者   请多指教

网友:
这也发表,太没水平了

网友:
学习了,显示器还不怎么会修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支持八楼说的

网友:
木有看懂    是讲解 还是询问

网友(2012-04-07):
学习了,前段时间碰到过一个

网友:
这样的话  感觉还是灯管等的有小毛病   高压自动保护了!需要把高压的保护去掉就OK了!具体方法需要看你高压芯片是多少然后看保护脚是哪个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A:
一般灯管坏的话,症状也是闪一下就黑屏吗?好像一般都是不显示吧。

灯管坏的话,屏幕也会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灯管坏的话,症状也是闪一下就黑屏吗?好像一般都是不显示吧。

灯管坏的话,屏幕也会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灯管坏的话,症状也是闪一下就黑屏吗?好像一般都是不显示吧。

灯管坏也会闪,应该直接不显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管坏也会闪,应该直接不显示吧

灯管坏的,有的症状是暗屏有的是亮一下接着暗屏还有红屏等都是灯管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管坏的,有的症状是暗屏有的是亮一下接着暗屏还有红屏等都是灯管导致的

好的谢谢指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指导啦

不客气,不明白的地方再发帖上来提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