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能亮 但提示信息如下

楼主(2011-09-27):
you have not connected the power cable to your video card.please refer to the`getting started guide`for proper hardware installation 就这样了 各位 谁有见到过 如何解决

网友:
咳咳,,哥刚刚为了这事问了下百度大哥,,他说你显卡电源没接上,,,你用的是不是大显卡啊,,超大的那件,带外接八洞电源接口的是不,,,是的话就插了电源线傻,,,另外也可能电源功率不够,,,,,再另外,,百度知道的比我们多好多...

网友:
你的显卡需要接独立电源

网友:
你该接8pin 的外接电源

网友:
听说外接电源的都是高端的显卡,不知是不是真的哟。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忘了说明一下 我的显卡就是普通的PCI-E9400GT也没有外拉电源 所以才感觉奇怪。

网友:
啊  要不就是供电不够咯!

网友:
最近也碰上相同的问题,不过能够正常使用,求解

网友:
这个要顶也下 同样问题 同问

网友:
你看看显卡插槽附近有没有四针电源插口,白色的,如果有的话,把主电源上的插头插上去。。。

网友:
外接电源的显卡很娇贵的 只要PC电源有一点点不稳定就导致主板不能开机、无显示等、建议楼主先更换下PC电源350W-500W都可以 还要注意温差 我以前那块昂达9600GT的显卡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悲剧中的悲剧

网友:
显卡要是不接外界供电的话会不亮,而且这片显卡没有外接供电接口,怎么会提示电源功率不够,期待故障的解决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呀

网友:
楼上各位 这就是一普通显卡 没有4针外接电源接口 换了N个机子试了也不行 有时候还能亮一下

网友:
上个图或者给下显卡型 号,没图很难进行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