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5VSB待机电压的怪现象?求教?

楼主(2011-09-27):
如图:Q1的B极或C极需用万用表与零线短接一下,5VSB才会输出。
Q1的b,c,e三个极对零线的电压都是144v.这不正常吧?

网友:
R4、C6正常吗?还有R2、R1启动电阻?

网友:
觉得还是重点检查一下两个串联和第三个分压的三个启动电阻。我没记错的话Q1B极正常工作时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启动电路啊。

网友:
Q1的E级 对地 也有144V电压?

网友A:
Q1的 正常工作电压是0.20V-1.5V左右?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红圈里的那个阻值变为原值的3倍(原值330k欧),替换之后5VSB正常送出了。
现在的问题是3.3V,只有3.06V左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的 正常工作电压是0.20V-1.5V左右?

你是怎么量的?
我是黑表笔接220V市电那边的零线,红表笔接Q1的B极,表上显示115V的电压。

网友(点评):
哪有你这种量法?黑笔应该接大电容的负端。

网友:
晕了,不能是Q1坏了呀,也要看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红圈里的那个阻值变为原值的3倍(原值330k欧),替换之后5VSB正常送出了。
现在的问题是3 ...

如果3.06v是带了负载后测得,那是有点低。用到是可以用,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点的话,换3.3  5  12  各路电压滤波电容逐路逐路换。一般是滤波电容的事。
如果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重点检查3.3v自动稳压电路中  接在431R极上那几个分压电阻。还不行只有对3.3v 稳压电路地毯式搜索了

网友D:
l图有些看不清,但你的+5VSB图和我的有些相像,不知那个正确,也发上去,请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图有些看不清,但你的+5VSB图和我的有些相像,不知那个正确,也发上去,请比较一下。

都是正确的,我那张图的D2是为了保护Q2,而那个电阻是保护Q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3.06v是带了负载后测得,那是有点低。用到是可以用,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点的话,换3.3  5  12  各路电 ...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SBL2040CT中间的脚虚焊造成的,加焊后电压恢复正常(3.3V).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电阻问题,可能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图有些看不清,但你的+5VSB图和我的有些相像,不知那个正确,也发上去,请比较一下。

+5VSB电压输出端线路也有多处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