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AMD CPU)外接显示器正常,本机无显示

楼主(2011-09-27):
HP CQ40(AMD CPU)外接显示器正常,本机液晶屏无显示,是无显示不是暗屏(就是完全黑屏)。万用表测量,液晶屏无供电电压,高压条有电源电压但亮度调整端和高压开启端无电压,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显卡开焊 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重做显卡,我今天修了一个4411s

网友:
要重焊显卡啊,可是我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啊。我查过,屏的电源由显卡控制,高压条的开启和亮度调节由EC控制。你确定要重焊显卡吗?

网友:
可能是IO 换一个

网友:
换显卡不一定会好,我上次也遇见这个问题,建议检查下屏线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没问题的。我测过。

网友:
原先我还以为是键盘上Fn+F4键关了,想切换过来,按了几次这个组合键也没用。

网友:
打LVDS,检测屏线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算是比较多了,他的屏线,CPU,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amd集成显卡的那种,把北桥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也奇怪,把拆的零零散散的机子重新装好却又正常了。

网友:
屏线坏的也不少

上回一个,外显内不显,作了显卡还是不行,,,,结果是屏线断了

网友:
屏的数据线断了,拨开看看

网友:
把显卡做一下把,就像V3000的显卡门,都是那样的,外接好,内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