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一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1-09-27):
白屏,就是没有给屏幕一个3.3V的信号。破方正, 外壳一体,拆机研究了好久,查供电叫,30PIN屏线上是34供电,对应主板上的接头 是35两根,经测量,屏幕屏线插头34是通的,而主板上的插头.35是不通的。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髓之深,一股人说的什么神马。

网友:
我这几天碰到的不是进水就是死机掉电,就没有楼主这样的好的运气。

网友(点评):
比我还好点儿。, 我那个是掉水里了还摔坏了也还得修。。弄的我是哭笑不得

网友:
屏供电缺失导致白屏   验证了一下

网友:
我这今天也有台,屏没3.3V信号,不过故障现象是暗屏,也是飞线解决!

网友:
屏上面 却供电吧!!

网友:
没看懂  麻烦高手讲清楚下

网友:
  34和35有可能是相通的!都是3.3v供电给屏的!

网友:
还[ 不错!!~~修得很快啊!!~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看清啊还有白屏大部分都是没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