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检测到硬盘但是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1-09-27):
845板  设置的启动还不行 到启动页面无法进

网友:
用光驱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重装?
看看不是不是系统损坏了....

网友:
光驱也进不了PE吗?

网友:
内存,电源,硬盘你都检测一下,或者换试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能进PE,就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丢失

网友:
会不会中了逻辑锁?

网友:
补充一句,楼主弄好了告诉我们怎么弄的哈,谢谢

网友:
看了后 感觉 楼主说的不怎么详细

网友:
研究表明 硬盘问题

网友:
裁掉硬盘看能不能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