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万全T200 2020 服务器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27):
联想万全T200 2020 服务器出问题了!头天能够开机,但自己感觉有点啥味道,没有在意,隔一晚上后,第二天一早来,发现断电了,估计晚上停电了!再开不起机了,一开,CP风扇一转就停,像电源被保护了,试了多次,均不行,以为电源问题,换个电源也不行,证实是电源一开机就保护!接着把两个至强CPU取下来,一通电,啪的一声,CPU插座边上一个电容直接爆了!这下傻了,从没有修过服务器,该从哪里下手呀!上图给各位看看!
主板型号

芯片

被烧

网友(点评):
LZ是否看得图纸懂。。看的懂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啊

网友(点评):
都不敢通电了

网友:
明显cpu供电电路短路仔细看看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换了电容后,测测供电正常没?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及周围电路,要不你送修好的电脑店吧,自己搞不好,没有硬件知识

网友:
是cup供电场效应管坏了,你用万用表的蜂鸣档cpu旁边的管子,测每个管子的g和s极的阻止
只要蜂鸣响了就是那个坏了,
管子没有坏的话那就是cpu管理芯片的内部短路吧
还有哥哥怎么修好的告诉我哦
嘿嘿

网友:
拔下cpu12供电的线,看看是不是应经可以开机了,不保护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那肯定就是12Vcpu供电短路了撒。

网友:
量一下下管的D极 看看是不是供电短路了  先把坏电容焊下来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建议楼主先换下电容再测量下旁边的原件 对地阻值和电压都可以判断原件的好坏!
如果自己没有电子基础拿就送修吧!一般服务器版都是终身包的

网友:
12V短路吧。但电容直接爆的还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