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修主板,精英P4M266A-M2

楼主(2011-09-27):
       有图做参考,对于刚接触主板的新手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碳(我也是新手来的)~~~~~~废话少说,顾客拿块精英P4M266A-M2主板过来,插上ATX电源插头并通电,测得了两个开机针脚的电压为0V,再测量R288上端也是0V,证明故障
在前面的电路中,再测量U6的输入端,在电路中是接到ATX电源的第9脚的,测的有5V电压,再测U6的输出端,没电压,
检查U6外观没发现问题,测量ER1、ER2,阻值与标称相符,怀疑U6已损坏,更换一只好的后,输出端有3.3V的电压输出,
主板上的开机针脚间有3.3V的电压,短接开关针脚,AXT电源正常启动,主板启动,修主板就是那么简单,注意:损坏
的U6,型号为L1085D,可用1117替换

网友:
这种故障拿到手肯定是秒杀的,不过对于新手来说很不错了,楼主多多加油

网友:
惭愧啊,我也新手,但是我就修好一个液晶。。

网友:
很不错的 相信楼主的技术会越来越好!

网友:
典型性故障,思路清楚,可作为教科书参考。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直接秒杀

网友:
看了就是好,我就是新手,明天看一看我那主板

网友:
楼主秒杀,功底高

网友:
这个元件我碰到坏得很少  显卡上坏的多

网友:
由浅入深,终有一天可以秒杀。

网友:
1117这还用说嘛,先查待命电压,没有待命电压出来肯定是干1117!三端稳压管都可以互换的!

网友:
很好啊加油啊借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