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56 花屏

楼主(2011-09-27):
       今天接到一台sony 的机器 型号是sz56  显卡是 g86-730-a2 故障是花屏,线加焊了一遍显卡,还是花屏,有把显存加焊了 还是不行,各位大哥有修过这个机器的人 给我说说怎么搞呀 之前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加焊没好 直接换了一个 可是好了一天就有不行了 。很郁闷 帮帮忙呗

网友:
大侠帮帮忙呗

网友:
SZ的机器是双显卡机器,可以切换的,碰到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建议用户切换到集显模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集显他会给你钱吗?

不会给钱,但我不觉得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收到钱,客户会记得你给予他的帮助,我想忠实的客户应该是通过你自身的行为积累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很差 经常热得很 不要动不动就动显存啊..现实维修中有几个坏显存的呀  换个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修好了 主芯片坏了

网友:
花屏的用软件扫一下定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