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故障 谁知道 119P 是什么

楼主(2011-09-27):
主板不触发故障,主板南桥801IB 3.3v待机无,对地阻值短了 ,待机状态摸南桥发烫,更换南桥!
待机电压有了 但是待机电压不够,5VSB  通过一个 119P(板标为TH)看样子是个贴片电阻--看 到17-33G 的 输入端电压为3.6V  供电不对,测量119P阻值为13欧 但使点力测又为0欧,拆掉119P 测的电流为135mA-155mA之间变动,13X.0.13=1.39V 看来就是他把电压给限至了,换上了个 1.1欧的电阻,OK了
能触发了;

网友:
LZ,大哥,你的那个1.39v是怎么来的啊?我不懂耶

网友:
那个119P 阻值发生变化了 0变13了 也就是13欧
这条线路上的电流是0.13A
那么这个电阻的压降就是U=RI 这么说明白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