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HD4860显卡 无主电压请各位大哥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09-27):
蓝宝HD4860白金版 显卡无主供电电压,主供电IC为UP6206AK,IC已更换还是没有输出电压,各个MOS管也量了没有发现问题。(主电源对地阻值为2欧)主供电IC周边电阻量过没有发现问题。没有这个IC的图纸,如各位大哥有可传一份给小弟,谢过!547260922@qq.com
  也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种状况要怎么下手维修?有修的有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3脚是开启脚 跑这里的相关电路

网友:
有沒有兄弟幫幫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论坛里就有PDF,张先生发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5663-1-1.html

3脚是EN脚,不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就有PDF,张先生发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5663-1-1.html

3脚是EN脚,不知道是高 ...

  朋友,请问18脚5VCC,是5V还是2.5V?

网友B:
蓝宝石 啊,伤不起    上午那块HD3870   加焊GUP后还是一样  无显,喇叭一长两短   供电都正常的

楼主这块,把供电修出来,估计能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宝石 啊,伤不起    上午那块HD3870   加焊GUP后还是一样  无显,喇叭一长两短   供电都正常的

楼主这块 ...

最新进展。。。跟线跟发现UP6206AK 18脚5VCC为2.65V不知道多少才正常。再跑线路发现2.65V是这样来的。两个470欧的电阻并联,接到12V。然后再接到一个反向二极管到地。二极管本体是E1K。如图:B点为2.65V。这个电压供给一些IC做EN信号。像up7101接到4脚。有兄弟知道多少才正常吗?是5V还是2.65V.二极管不知道什么型号,量着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新进展。。。跟线跟发现UP6206AK 18脚5VCC为2.65V不知道多少才正常。再跑线路发现2.65V是这样来的。两个 ...

5VCC  应访是5V 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CC  应访是5V 才对啊

搞定了,终于有显了,把那两个470欧的电阻和二极管拆去,用7805代替,终于有显了,因为找不到二极管,没办法,只用这样用用看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