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2010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闪亮一下后就不亮了

楼主(2011-09-27):
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闪亮一下后就不亮了,但电源灯是常亮的,风扇是运行的速度不是很高1500转左右,屏幕黑屏,过了好长时间自动启动屏幕也是自动亮了喇叭有点爆音其它没什么不正常可以进入系统正常,没多少长时间就死机了,风扇运行速度不是很高1500转左右和cpu的差不多,进bios的情况下也是在很短时间就死机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机器一直开着黑屏4分钟左右会自动启动进系统1分钟左右画面死机然后就黑屏再过4分钟又会自动启动这样的过程.    仔细看了下显示屏幕灯管是亮的只是没显示.这几天彻底启动后黑屏不亮了,电源灯还是亮的.

网友(点评):
听着有点不知所以

网友:
  把南桥干了……

网友:
找维修的吧  也有可能做下系统试试  笔记本这玩意说不好的  没见实物不敢说大

已经过系统都是全新安装的xp,win7不会有问题,盘上把dell的全部做了重新分区.看了屏幕是不显示灯管是亮的.
强烈同意,正是咋所想的,边个标点符号都那么少

网友:
还是换个南桥吧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你感觉他换南桥会么

网友:
我建议还是直接换南桥吧!东芝的机器南桥很容易出问题,这种问题也是拿乔导致的换吧!

网友:
跟显示部分有很大的关系,建议多注意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