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跑游戏花屏

楼主(2011-09-27):
WIN7系统下日常使用、看电影不花屏,但是一玩游戏就花屏卡死
跑了MATS9,无报错,请问下这个应该从哪下手?

试了下,把频率降到200/500,跑跑游戏正常,核心250以下能稳定,显存能再多高点频率
电压,核心1.20V,显存2.1V,还有一组电压,画绿框那个,电压是1.15V,这里的电感有点烫,这个是显存VTT电压吗
还有就是,核心3项2块driver芯片挺烫,特别是背面那个RT9619A,手指不能摸的,见第2张图

网友(点评):
重植试试,不行的话,估计是核心挂了一部分,我挨过一片是显卡供电烧的,修好供电后,进系统看电影正常,打开游戏就花了,后来更换显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显卡重做一下

网友:
显卡用久了,要重新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下看下 这个虚焊了像

网友:
个别显存颗粒不良了

网友:
换显存,这种情况显存的可能性比桥的大!

网友:
昂达9600GSO,好漂亮的显卡,先看一下显卡是不是被超频了,下个官方的BIOS刷上去再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重置下球,不行就降下频,再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没有报错 可能发热虚焊或者频率太高了 先简单的降频看看然后再作打算

网友:
GPU空焊了,重做吧

网友:
不一定空焊造成的,这个显卡温度是不是 很高?

网友:
我这儿好有两块这样的显卡,一样型号一样毛病,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显卡基本可以说是报废了      不过你重新做一下试试   可能还有救

网友:
还是从供电方面入手吧,供电不稳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9600GSO发热量超大的 加焊GPU 显存 不行就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直接加焊显卡的。实在不行就报废。感觉完全没必要。

网友:
1.15V是给GPU供电的

网友:
重做不行。丢掉好了

网友A:
这卡发热量大,说不定只是个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发热量大,说不定只是个散热问题。

散热肯定没问题,这几天凉快,而且我换了思民6热管的散热器也一样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