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放视频就卡机!

楼主(2011-09-27):
我昨天接了一台联想G450的电脑,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电脑,编辑文档都可以,就是不能播放视频。不管是电脑里面的电影或者是网络上的视频都不行,一点开始就卡机,除了鼠标能移动外什么都用不了。我换过CPU,内存,硬盘,系统也换了好几个,连显卡都换了一个,故障依然。我仔细观察主板,发现1.0V的产生电路的上管滤波电容发黄,更换过也不行。能想到的方法都使用过了,还是没转好的迹象,头都大了。论坛里的高人能否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兄弟,请更换驱动试试,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我都换了好几个系统了,硬盘都换了两个来装系统。

网友:
显卡 换个芯片 在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小电容微短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楼主有没有装WIN7试过?

网友:
另外更换了一个芯片,故障排除,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网友:
我修过  显卡换了就好

网友:
显卡都换了,还是驱动 的问题,上官网 下驱动,别用驱动精灵 有的时候驱动精灵的驱动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