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南桥失败记!

楼主(2011-09-27):
今天门市上来了一台IBMT43,X300的显卡,客户说是进系统,进到中途会停顿起,要拍拍机身才会动,不拍它就会又卡起,我拿到机子,点起,看到了状况,机子拆开了前面版,我把手压住南桥,机子可以正常的进系统,就是一放天南桥后,机子就定在一个画面不动,没说的一定是南桥问题,给客户说下午来看,拆开机子取出板,上机器热南桥,做完后,上电试机,杯具就发生了,机子点不亮了,送来之前是亮的,仔细一看发现显卡里面的珠出来几只,郁闷呀,还有啥 说的喃,显卡着了三,只有把显卡取下值珠了,成功率很低的,这个板子是三个桥在一起,TmD就这么变态的一个板子,结果弄了一TMD个下午,结果还是点不亮,没法只有换板了,还好客户说资料还在就好,换板也行,750RMB\搞定,后天到板,再说了

网友(点评):
做桥有方险,应该做好隔热保护。。。

网友:
恭喜你没遇到那种客户.呵呵,万幸哈.

网友:
既然动桥了肯定要和客户说明白风险,不然很被动的。。。。。。。。。。。。。

网友:
T43很多都是灌胶的 我从来不做桥的都直接换板 换桥太危险了

网友(点评):
我昨天刚修好一个SL400,收回来的,南北桥全换了,灌 胶的,万幸已修好了

网友:
哎,楼主换正规的返修台吧!

网友:
风险是一定要提前沟通的,不过T43的隔热处理的好一点的话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就是这个显卡容易坏,而且没有所谓的全新的,有一次换显卡用不到1个月就花屏了,又换一个没过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最后话高价买了一个包好上机的芯片才算没返修,到头来没赚到钱还倒贴200多块,很无奈

就是这样 不知道那家的芯片才能不出问题

网友:
呵呵可以啊遇到一个讲理的客服

网友:
没有报风险就把桥做了,客户没叫你赔钱就算是好的了

网友:
遇到好心客户了呢!

网友:
兄弟啊, 动桥肯定要喝 客户说明白点,,

网友:
客户没叫你赔已经非常不错了。。t43还要750?你做桥之前应该用锡箔胶纸把附近的桥给包好。。。准备工作没做好就干桥了,当然爆珠啦。。。。

网友:
呵呵750还有得赚啊

网友:
为什么做南桥的时候没有把显卡给保护起来呢?其实不能怪别的,要怪就怪你自己太不小心了,明知道显卡距离南桥近你还不把显卡保护了,你不烧死显卡那你烧死什么?

网友:
我换南桥也是没有保护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无胶闭眼哄,有胶不叫哄。
风险客户先与之,余下才看真本事

网友:
遇到好心客户了

网友:
把隔热做好成功率有9成以上

没错,贴了锡纸没有?

网友:
这个客户真好说话。

网友:
T43的南桥这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