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三块QL6主板,都是跑D2不亮

楼主(2011-09-27):
一台海尔T621,一台无厂标,一台神舟,前两台是独立显卡,后一台是集显,相同的故障,跑到D2不显。跑到D2的时候,电流能上到1.25A左右,内存肯定是跑过了。

不知哪位仁兄修过同样的故障,集显的换过北桥,独立的刷过BIOS,还未动其他部分。

网友:
D2是未知中断错误,宏基很多是显卡,不知道你这个

网友:
还请哪位修过同类故障的仁兄帮下忙,我这都有三块了,我相信这样的故障在这款机器中应该比较多见,或许可以考虑显卡,但没有依据,不太愿意轻易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