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路图中的虚线什么意思!!!求助中

楼主(2011-09-27):
PW+出来后分两路走,那三极管哪里的虚线什么意思???知道的大虾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机器上应该没安装这元件,不是每台机器上安装.在板上看有这个元件吗.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可能没有那个元件。有的话也可以当虚线不存在。

网友:
可以选装的原件,具体查看主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也是正常的

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补充说明一下,虚线应该表示该电路图适用一个系列的PCB,有些PCB可以不焊方框内的元件,有些PCB必须焊该元件。另外,该方框内的元件应该不是三极管,三极管应该是NPN或PNP,基极为P结时,发射极和集电极都为N结,基极为N结时,发射极和集电极都为P极,三极管的电气符号不像上述电路图画的那样,你在网上应该很容易搜索到。如果要按上述电路图的原理来表示的话,NPN就相当于3脚是二极管正极,2脚是二极管负极(1脚仍为二极管负极);PNP就相当于3脚是二极管负极,1脚是二极管正极(2脚仍为二极管正极)。

网友(点评):
肯定的说:不是三极管,是两个二极做在一起了。

网友:
有关方框内元件的作用,我们倒是可以讨论一下,由于电路图中该元件1脚的标示看得不是很清楚,假设代表3VDUAL的话,个人认为则当PW+的电压大于或等于3VDUAL+0.7V时,将被钳制在3VDUAL+0.7V的数值上。如PW+的电压小于3VDUAL+0.7V时,则PW+的信号只从R295支路上走。对于3脚和2脚之间的二极管的作用不很清楚,但可以推定,假设PW+的电压小于等于-0.7V时,将被钳制在-0.7V,如大于-0.7V(并小于3VDUAL+0.7V)时,则信号也从R295支路上走。

网友(点评):
防静电的

网友:
设计有,但是不存在的

网友:
双向二极管,钳位作用,在台机的主板上一般用在VGA接口的行场同步信号上(如果这个管子出问题会造成集成无信号输出),和内存的SMCLK SMBUS总线上(如果这个管子出问题会造成档C1)

网友(点评):
防漏电的。

网友A:
什么是钳位作用啊 ?楼上解释一下 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钳位作用啊 ?楼上解释一下 把

钳制,固定在一个电位,我的大概理解就是这样

网友:
钳位我也不太懂,看来还得多学习

网友:
PCB板上面不一定有,但是有的话一定是3VDUAL的比较电路!个人看法!还有那个不可能是三极管!有可能是TL431之类的精密稳压管!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就是钳位作用。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哈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带虚线的电路图呢

网友:
之前还不知道这回事呢,谢谢各位大侠指教,也顺便谢谢楼主这个提问很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
意思是有可能没有用。

网友:
学习中。好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电路板上有,有的也没有

网友:
学习了,哈哈。我也不懂

网友:
可能没安装吧! 具体看实物!

网友:
这是一个不同版本同PCB的选装件,集成二极管,两个高速二极管组成的钳位电路,将这条通路的交流信号保持在预定中点值

网友:
不错是钳位作用的双向二极管,在电路中主要是把电压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
各位  我是新手   拜托各位 指点指点

网友:
那是二极管。钳位作用。具体是防静电/漏电
保护作用。

网友:
有图没,没图都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
听前辈讲解,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有些版本會裝有些不會裝
因該會有說明

网友(2011-10-30):
谢谢各位热心大虾耐心解答,,,

网友:
无件有些板有,有些没有的地方

网友:
小问题有大学问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5楼说的。很详细,可以参考一下呢。